如何区分GPRS和EDGE业务测试,因为有时候发现没有G...

楼主(2023-02-03):
    如题,CDS能办到么?GPRS和EDGE分开测。

网友:
    测试的时候看占用的是CS1-4或者是MCS1-9如果占用的是CS就是GPRS,如果占用的是MCS就是EDGE。

网友:
    分开测试对现网来说,根本不现实了
    几乎全网都开了EDGE

网友:
    可以在测试软件里看数据业务的状态,EDGE还是GPRS,也可以看编码类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