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Sigrity2017 SPEED2000 DDR例程仿真出错

楼主(2023-02-03):
    各位大老: 新手学习用sigrity2017版本的 Speed2000 Genarator做DDR仿真遇到问提,在分配完控制器Controller后就无法继续分配存贮器件Memory components了,因为按了下一步后列表中就没有原件可以选择了,期望高手指点一下,不胜感激!

网友:
    先把以前配置的删了。我之前遇到过

楼主:
    是用Sigrity2017系统软件自带的例程,没配置过。不知道在哪里删除, sigrity是新安装的。

网友:
    检查一下是不是bus group没设置

楼主:
    好的,看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