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MOS、PMOS驱动负载优缺点

楼主(2023-02-03):
NMOSPMOS驱动负载优缺点
常见的马达、泵、继电器等驱动电路,都是NMOS,然后将负载放在高端(NMOSD极或三极管的C极);而图中这种PMOS电路,将负载放在低端(NMOSS极或三极管的e极),有哪些优缺点?

网友A:
    1、功能一样!但NMOS一般可以用MCU直接驱动!但用PMOS的话,如果工作电压比MCU输出电压高的话必须要做电平转换,通常是加一个NPN三极管,像图中所示!
    2、大电流控制的话,NMOS管品种多,价格便宜!PMOS则相反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、功能一样!但NMOS一般可以用MCU直接驱动!但用PMOS的话,如果工作电压比MCU输出电压高的话必须要做电平 ...

    这里用PMOS有何好处呢

楼主:
    既然有这种PMOS驱动的电路  也有它的一些优点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