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在编译时出现这个提示框,为什么这样?

楼主(2023-02-06):
keil在编译时出现这个提示框 请问为什么这样 对后面的烧录有什么影响呢
下载好keil之后试着编译了一下示例就弹出这个  我是缺了啥东西嘛

网友:
突然中断,如果编译前没保存,有可能会损坏文件。辛苦写的程序清空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都没有编译过去吧,报错了估计会退出,重新安装系统试试呢

网友:
原因是啥我也不清楚,但我知道改了TMP的环境变量,就好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你软件没有安装完整,或者组件缺少,建议重新安装下(或者从其他地方下载程序安装包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