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稳压芯片的输入电流怎么确定?

楼主(2023-02-06):
如果我用一个稳压输出5V3A的芯片,输入用交流220V经变压器和整流桥输出12V后接稳压芯片,若变压器采用那种小的高频变压器的话,变压器应该怎么确定电压和电流?稳压芯片的输入电压和电流也应该怎么确定?

网友:
变压器的电压和匝数比成比例,电流的话跟铜丝直径有关,稳压芯片看是啥芯片,DC芯片的话和电感大小及电感铜比直径有关,

网友:
你所说的高频变压器适不适合用于你这个稳压芯片的; 你这个稳压芯片适合用低频变压器,容量只要大于20~25W即可。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恐怕不能实现的。

网友:
AC220V转用12V用反激BUCK拓扑的开关电源,这种电路的变压器有通用型号对应开关频率和功率的,淘宝一大堆,直接买电源模块也行。12V到5V 3A不建议用稳压IC,效率低发热大,用DCDC降压电路效率更高。

网友:
你的稳压芯片是使用DCDC还是LDO,这两种是不同的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