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覆铜如何将铜露在外面?

楼主(2023-02-06):
我看见很多板子将铜铺在外面,有的是银色,有的是黄色,请问这个怎么做到的,因为只是局部的铜在外面。是用软件还是制版厂做的。

网友:
在所需开窗位置用导线在Sorder层画出想要的图形。如:想要在Top Layer开窗,将当前层激活为Top Sorder,然后快捷键PL画好所需图形即可。

网友:
使用系统自带开窗工具。使用快捷键PG调出覆铜窗口,在此选择覆铜层为相应的Sorder层,然后画出所需图形即可。

网友:
你应该问的是在PCB Layout的时候怎么表示露铜层,也就是开窗位置,在top solder或者bottom solder层画出阻焊层开窗的外形,也是用覆铜工具,但是没有网络,只代表这块区域阻焊开窗,即露铜在外面。

网友:
PCB板材买来就全部是覆了铜的;根据需要,将不要的铜箔蚀刻掉,再全部覆盖一层绝缘膜,只将需要焊接的点露出; 镀金的就是黄色、镀锡的就是白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