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生成网表报错

楼主(2023-02-06):
生成网表文件的时候 报“无效指针”错误,试了网上在cmd里修改注册表的方法 都没用,请问是什么问题,应该怎么解决

网友:
不知道啥原因的情况,重新下Cadence,安装。
一切问题都能解决

网友:
绘制封装时按规则构建,避免后期排查问题的时间;排查问题勿急躁,有问题出现,必然有引起的原因,分析引起的原因,从大范围逐一排查,缩小排查区域,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