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AD13画总线只能画90度?

楼主(2023-02-06):
如题,只能画90度的,45度和任意角的都画不了,有什么方法吗?

网友:
按shift+空格。

网友:
PCB走线设置中可以设置。

网友:
这个是输入法在作怪,需要关掉输入法,就可以切换了。

网友:
可能是由于软件自身有问题。

网友:
如果设置正确还不行,有时侯有可能是由于软件自身原因,或者输入法不是英文,可以重启软件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