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FPC的表面工艺

楼主(2023-02-06):
有的板镀锡,镀金,镍金,我想请问的是,表面需要镀什么材料,是由什么来决定?也就是说,怎样的板需要镀金,怎样的板需要镀锡?

网友:
镀锡作用是绝缘!

网友:
镀金镀锡,取决于客户需求。

网友:
镀锡在手指也就是PAD处。给镀金一样。而镍金是镀金前所处理的,很多板子在镀金前都必须先镀镍才能镀上金,镀金后板子PAD处不易氧化有利益PAD焊接零件,至于什么样的板子需要镀什么材料,我想FPC属于高污染产品,基本上都选择镀金.当然也不排除有镀铅的。板子镀金/锡是根据无线路区所裸路或者焊接零件来决定,普通的单面板、双面板、多层板都需要镀金,无PAD单面板不需要镀金,依据客户要求所决定,目前很多FPC裸露在外面的无线路区都采用印刷防旱油墨还取代镀金、(成本问题)其实我也不是很懂,作为参考吧,我是做干制程的,湿制程只了解一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