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才能选择到合适的wifi模块呢?

楼主(2023-02-06):
如何才能选择到合适的wifi模块呢?

网友:
我们在选择wifi模块时,就需要清楚自己的需求。

网友:
现在大部分采用的是USB接口方式,当然PCIE和SDIO的也有,具体还是得看自己的需求。

网友:
供电方面:多数使用的是5V直接供电,但也有的会直接与主板设计中的电源共享,采用3.3V供电。

网友:
天线有内置的板载天线和陶瓷天线,也有外置的天线,主要是通过I-PEX接口,连接天线延长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