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65SKILL如何设置不自动启动

楼主(2023-02-06):
    请问365skill如何设置不自动启动,按需快捷键启动加载!

网友:
    打开“Wise Care 365”,点击右上角的“菜单”图标。
    在下拉菜单中,点击“设置”。
    在“设置”窗口里,点击“常规设置”。
    勾选“开机自动执行”。
    点击“确定”按钮,即可禁止“Wise Care 365”开机自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