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关于无焊盘过孔短路却不报错的问题。

楼主(2023-02-06):
如下图:内层过孔设置无焊盘,但右边那条线和过孔短路了但不报错,database check和update erro都做了,drc报告里面却没有提示,请问我还有哪里设置不对吗?

网友A:
看下Line To Hole 的间距是否设置成0了

网友B:
    你把焊盘恢复后会报错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把焊盘恢复后会报错吗

    会报错的zdb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Line To Hole 的间距是否设置成0了

    这个间距设置没有问题。

网友C:
    Analysis Modes 里面Spacing的Hole间距是否打开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nalysis Modes 里面Spacing的Hole间距是否打开??

感谢,确实是这个设置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