充电宝的电池换了一个不同容量的电池出现电路板发热?

楼主(2023-02-06):
使用的充电宝的电池是3.7v的4800mAh的,使用1年多了充电宝给设备供电时间短了。
正好手上有个3.7v 6800mah的电池给换上了,换上以后,充电宝是可以正常使用(只是测试一下,看能不能用,USB口接设备后,设备可以正常使用,就把设备给取下了),
现在出现的是充电宝的电路板慢慢的发热的情况,
【是在不充电】,同时【充也不给其他设备向外供电使用的情况下】,
只是空放着,只要接这个3.7v 6800mah的电池,电路板就开始慢慢的发热,这是怎么回事?
时间长了会不会烧坏充电宝的电路板?
怕是充电宝电路板问题,用2个充电宝的电路板都试了,都出这样的情况,
只是充电宝电路板接上3.7v 6800mah的电池,电路板就开始慢慢的发热。
不充电、也不给其他设备向外供电!
请给讲解一下,谢谢了!

网友:
恐怕某些元器件的功率,无法胜任,处于超负荷状态

网友:
充电宝只要电压相同就可以使用的,电流多的,电池在供电时使用的时间就长。其他的没什么,相同电压的相同电池还可以做并联来增加电流,增加使用时间。

网友:
大部分的充电宝都是密封的,采用电池并联的方式设计,电池是需要经过分容匹配,然后用专业的焊接机焊接,不要随便更换

网友(2024-10-15):
    如果想申请导热硅脂、导热硅胶片的样品试用,或咨询价格,欢迎联系张先生:18656456291,微信同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