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3M天线的设计技术

楼主(2023-02-06):
天线的设计
对于一个无线系统来说,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天线的设计问题,天线的设计是一个很精密的工作,
一个良好的天线需要考虑频带、阻抗、增益等问题。
基本的天线以及它的工作原理
一个天线能定义为任何线或导体,它载送一脉冲和交流电流。这个电流在线周围将产生一个电磁场,
这场将产生脉冲或变化随着电流的变化。如果另外一个线放在附近,通过这个线的电磁场线将导出一个电
流,这个电流和原始电流一样,只是弱一些,如果线圈对波长相对地长,它将在较长距离辐射大部分场。
最简单的天线是鞭状天线,这是一个 1/4 波长线放在一个地线层。最常见的例子是在汽车和用在无线
广播收音机、电缆均衡放大器、业余电台和蜂窝电话上。这个设计要追溯到 1890 年马可尼想要证明天线
信号能传播较长距离。为了成功,他不得不在地面上拉一根长线。因为频率低,波长长,线必须长,他也
发现线离地面越高,线工作越好。
所有的天线像其它任何电子元件一样,有至少两连接点。对鞭形天线,必须有连接点和地连接,虽然
地线层区只有一个电路痕迹和一个电池。鞭形天线和地线层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电路。叫磁场在鞭形天线
和地线层间建立起来。当电流通过场时就形成了整个电路。理想的地线层要围着鞭形天线基扩展至少 1/4
波长,或更多。地线层可被做得更小,但它将影响鞭形天线的性能。在设计天线时,必须考虑地线层面积。
四分之一鞭形天线不是一个紧凑天线,在 1MHz,在 AM 广播带宽中,四分之一波长大约 246 英尺(或
75 米),在 100MHz,在 FM 广播带宽中,它大约是 30 英寸(75cm),频率越高,长度越小,1000 MHz
时大约是 3 英寸(7.5cm)。四分之一流长的一个简单计算公式是:7500/频率(MHz),单位是(cm),或
2952/频率(MHz),单位是(英寸)。这个公式只是一个起动点,因为长度实际上可被缩短。如果,地线层
是超厚且大的,且还有一包层,并不是很靠近地。如果地线层太小天线需要加长。
天线长度的测量应该从紧贴地线层的地方,或者从发射输出的地方。如果鞭形天线固定在一个盒子上,
和连接一个有平滑线的发射器上,此平滑线将变成天线的一部分。为了避免电线的失调,同轴电缆被用来
连接外部天线。在一个电路板上,同轴电缆的等价物是绕着地线层的轨迹线。
鞭状天线是一种比较简单易于设计使用的天线,需要一个四分之一波长的天线垂直于地平面上,如下
图所示。

下面给出一个适用于免许可证产品 433.92MHz 无线产品使用的天线鞭状设计:
f=433.92MHz c=3×
天线长度为
l = λ/4 = c/4f = 17.2cm

网友:
433天线虽然在手机中用得不多,也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:
433MHZ是免申请段发射接收频率,可直接使用不需要管理,433频段抗干扰强,并支持各种点对点,一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