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定义的指针使用时可以当作数组用?

楼主(2023-02-06):
    /*清屏函数--将整个屏幕清成同一种颜色*/
    void lcd_clear(unsigned int color)
{
    unsigned int num;
        unsigned int i = 0;
    unsigned int *startaddr = (unsigned int*)tftlcd_dev.framebuffer;
        num = (unsigned int)tftlcd_dev.width * tftlcd_dev.heigh;
    for(i = 0; i < num; i++)

            startaddr = color;
        }

    }

    这是学Linux开发板时遇到的程序,

    不明白的是程序定义的unsigned int *startaddr是指针,为什么后面使用时直接当数组使用? startaddr[ i ] 这个明明是数组的使用方式,指针跟数组怎么串着用,这是什么语法?

网友:
    数组就是内存中一段连续的存储单元,指针指向这个内存数据块的头部来存取数据,和用数组操作没有区别。用指针要小心越界。

网友:
    数组名和指针本质都是内存地址,等价的。

网友:
    一定意义上等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