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放的选型

楼主(2023-02-06):
不同类型的开关器件,它们的驱动要求各不相同。驱动双极型晶体管比较困难,一般仅用于单开关的电路拓扑。中小功率电源,至少90%采用 MOSFET。
 MOSFET具有开关速度快,电压控制的优点,缺点是导通电压降稍大,电流、电压容量不大。

网友:
运放是硬件电路上不可缺失的一部分,生活中也经常出现
IC的极限参数,主要用于确定需要为运放提供多少 V电压、最大电流不能超过多少A

网友:
运放工作在线性区时,两输入端的电压变化量与对应的输入端电流变化量的比值。差模输入阻抗包括输入电阻和输入电容,在低频时仅指输入电阻。

网友:
一般运放的都是用增益带宽积 GBW来表征其处理交流信号的能力,是一个常数。单位增益带宽是指在运放电路闭环增益为0db时的带宽。

网友:
增益带宽积反映小信号放大信号的带宽问题,压摆率反映大信号放大信号的问题,一般大信号的带宽都要小于带宽增益积的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