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计的D功率放大器组装在一起后,仿真不成功

楼主(2023-02-06):
请问一下,我想设计一个D功率放大器,但是把电路组装在一起后仿真就不能成功了,有什么解决办法嘛?

网友:
桥输出接上负载线圈,试试。

网友:
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,有时也称数字功放。通过控制开关单元的ON/OFF,驱动扬声器的放大器称D类放大器。问世多年,与一般的线性AB类功放电路相比,D类功放有效率高、体积小等特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