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计一个可预置初值的7进制循环计数器,15进制的也可以

楼主(2023-02-06):
设计一个可预置初值的7进制循环计数器,15进制的也可以

网友:
module  counter7(
  input         clk,
  input        rst_n,
  input  [2:0] data ,//预置的初值
  input        load ,
utput reg [2:0] cout);

always @(posedge clk) begin
    if(!rst_n)
       cout <= 3'd0;
    else if(load)
       cout <= data ;
    else if(cout <3'd6)
       cout <= cout + 1'b1;
    else
        cout <= 3'd0;
end
endmodule

网友:
循环变数是指for循环中控制执行次数的变数。命名为计数器的原因是这个变数的值一般会是整数,而且在循环进行中,变数的值也以递增或递减的方式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