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由器和光猫?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3-02-06):
无线 WiFi 和网络可以说是现在每个人都离不开的科技小玩意。有人的地方就有网络。但是,说到路由器和光猫这两个关键物品,相信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它们的区别,在装修布线安装宽带时不知道如何选着,到底是买个猫就好,还是买路由器好,或者两样都买,不知道该如何选着设备,什么是路由器和光猫?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光猫,又称“光调制解调器”,是将以太光的信号转换为互联网信号的设备,计算机通过光猫,访问互联网。无线路由器可以使用网线将一个网络分配给多台计算机或设备,并支持无线网络功能。

网友:
光猫和路由器非常相似。主要区别在于光猫具有光接口,而路由器则没有。光猫有两个接口:一个接电话,一个接网线。无线路由器:主要有两种接口:WAN和LAN。

网友:
光猫:电脑经网线连接光猫后便可以上网

路由器:需要连接光猫以及自行设置账号才能上网

光猫不需要设置,路由器则需要登录IP地址进行设置,所以路由器比光猫在网络管理方面更加方便。

总的来说,光猫主要是提供信号转换,而路由器则是通过交换机设备形成一个独立局域网。这样说,是不是就比较容易懂呢?再从外观来区别,光猫有光缆、网线、电话线等接口来连接路由器或电脑等上网设备,路由器则只有 WAN 口 和 LAN 口,分别用来连接光猫和其他设备。

路由器和光猫同是联网工具,但各司其职。光猫是宽带接入产品可同时支持IPTV、电话语音及上网三大业务,路由器虽然是传输网络,却拥有强大的数据传输能力,更加安全的防护功能。支持低时延,多人组团游戏,告别卡顿。光宽带必须使用光猫才能上网,光猫负责有线接入网络,路由器负责无线信号传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