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导入netlist时提示找不到封装

楼主(2023-02-06):
我用orcad导出netlist时成功了,但是每次导入allegro时就提示这个错误,我的封装明明都已经做好了,而且psm和pad的文件路径也设置的没有错,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?谢谢啦!急求!

网友:
    选netlist路径的时候,选择到netlist那一级,选到上一级就不行了,还有,一定要确认你的元件所有封装都已经做好了,我是直接用的LP Wizard做的,懒得自己弄了,不过这个弄接插件孔类的封装是不好用的。

网友:
    网表导入路径没设对,要指到网表文件所在的目录下,你这个指到了原理图文件所在目录

网友:
    netlist路径选错了,选到上面一级了吧。

网友:
    在allegro中把封装的路径指定好了,就行了。
1:原理图DRC没问题是,检查原理图及其存储路径有没有非法字符及中文(不要有)
2:封装正常后,在原理图中封装名称与封装库中是否一致
3:封装路径是否正常
    4:导入网表路径是否正常(我的问题就是这个,我的导入路径就是在电路板的上一级目录,所以总是报错)
5:CADENCE 安装问题,我在有的帖子上看到有人说他的软件安装目录SPB_DATA 里无PCBVEN  这个文件,我的电脑上压根就没有SPB_DATA 这个文件,所以在你的软件安装目录下有PCBVEN这个软件就行。

网友:
    你导入时开启了两个 窗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