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单独用MOS管开关和三极管配合MOS管做开关有什么区别呢?

楼主(2023-02-06):
请教单独用MOS管开关和三极管配合MOS管做开关有什么区别呢?

网友:
电平转换和隔离保护吧。 如果小电压就无所谓了吧。

网友:
ARM和单片机一般的IO一般是3.3V多。如果控制的是12V,24V的电压,没有三极管配合,单一个MOS管是搞不了的。会坏了CPU那边,加个三极管就好多了。所以不是说MOS不能用,要看情况。

网友:
P 型 MOS 管当电源开关,如果没有三极管 OC 门配合,需要注意几件事:
闸极(Gate)控制电平不得低于被控制电源,P 型 MOS  管 Vgs >= Vds 才会关闭。如果你用 1.8V 直接控制 P 型 MOS 管开关 3.3V,通常会有关不掉的问题。
IC不给电前管脚未必是高阻抗,被控制电源有可能通过控制管脚漏电进IC,轻则功能异常、重则烧毁,这个问题发生过很多案例了。
闸极(Gate)控制讯号通常来自单片机(MCU),重置(Reset)未完成前管脚状态不确定,系统给电的瞬间可能会造成电源短暂开启,容易造成系统误动作或功能异常,例如灯号或屏幕背光闪一下,马达转动一下等等。

网友:
三极管起到一个电流电压转换的作用,毕竟两种管子的特性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