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设计师元件布局原则有哪些?

楼主(2023-02-06):
PCB设计师元件布局原则有哪些?

网友:
在PCB设计中,如果电路系统同时存在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以及大电流电路,则必须分开布局,使各系统之间藕合达到最小在同一类型电路中,按信号流向及功能,分块,分区放置元件。

网友:
输入信号处理单元,输出信号驱动元件应靠近电路板边,使输入输出信号线尽可能短,以减小输入输出的干扰。

网友:
元件只能沿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排列,否则不得于插件。

网友:
对于中等密度板,小元件,如小功率电阻,电容,二极管,等分立元件彼此的间距与插件,焊接工艺有关。

网友:
当元件间电位差较大时,元件间距应足够大,防止出现放电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