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VS选型有哪些事项事项?

楼主(2023-02-06):
TVS选型有哪些事项事项?

网友:
规格书手册给的只是特定脉宽下的吸收功率峰值,而实际电路中的脉冲宽度是变化不定,心里要有个数,对宽脉冲要降额应用。

网友:
对于小电流负载电路的保护,要有意识地增加限流电阻。

网友:
要注意TVS二极管的稳态平均功率是否在安全范围之中。

网友:
要考虑温度变化,正常而言,瞬态抑制二极管在-55°C到150°C之间工作,电路中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要降额应用。

网友:
TVS瞬态抑制二极管的引线长短,要与被保护线路相对。

网友:
针对数据接口或通信线路中的防护,要尽可能选取电容值比较小的TVS二极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