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个2.4G的无线模块,可以共用一个天线嘛?

楼主(2023-02-06):
我的这三个模块分别是  zigbee的模块  ,蓝牙,wifi 模块。  这三个设备现在用三个天线。看上去很累赘。能用哪个设备完成1-2个天线完成三个模块的收发( 这三个模块的通讯频率是不同的 分别是   2.401G   2.45G   2.472G)。

为了节约成本,或成本考虑,我想把三个2.4G的无线模块共用一个天线,不知道是否可以?

RF的朋友,还望指导指导!

网友:
如果不考慮 輸出功率(Tx Power) 和 同頻帶干擾(2.4 G) 前提,可以 天線 <-> 1分3分工器(少 4.7 dBm)。但市上產品很少這樣省略,特性上會有許多負面的效應在。

网友:
    肯定是不可以的,这三个设备基本都在2.4GHz频段附近,一定会相互干扰的。

网友:
    不可以,除非分时工作。

网友:
    你这是一个设备里面三个模块,还是三个模块三个设备?
    第一种情况要看通讯协议能否分时复用,
第二个要看你要做什么天线,板载的天线周围净空是否足够,其他FPC类的天线是否同样的环境,天线谐振是否偏移。

网友:
    其實你可以找一個模組同時支援ˋ這三種無線協定的晶片,這樣可以解決你的問題。和省錢。三模組便一模組+靠Switch(SP3T) 切換)

网友:
    小伙有想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