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minbnd循环求和

楼主(2023-02-06):
    代码一直在报错,不知道问题在哪里

    clc;
clear all;
    syms t x;
    M=[2 4 8 16 32 64 128 256];
v=10.5;
    sigma=10^(-3);
    z = sym('z');
    x = sym('x');
    P0=10^(-3); %目标误码率
t=exp(-1/sigma^2);
    r=20; %平均SNR
R=10.^(r/10);
w=0;
    for i=1:7

            h(1)=sqrt(1/(2.*R))*qfuncinv(P0);
        h(i+1)=(1/sin(pi/M(i+1)))*sqrt(1/(2.*R))*qfuncinv(((log2(M(i+1)))*P0)/2);
            f=@(z) integral(@(x) 0.5.*eRFc(0.5.*x.*v.*z.*t.^(z.^2.*x.^2).*sin(pi./M(i)).*(x./sigma.^2).*(t.^(-x.^2./2))),h(i),h(i+1))
        w=w+f(z)
    end

    [z,feval] = fminbnd( w, 0, 1 )

网友:
    仅供参考,匿名函数f在定义之后,调用时f(z)里的z要是具体数值,否则无法计算匿名函数值

网友:
    解决如下,可以运行,不过结果看上去有些问题,去查查你的目标函数以及参数是不是都写对了

clc;
    clear all;
syms t x;
M=[2 4 8 16 32 64 128 256];
    v=10.5;
sigma=10^(-3);
 = sym('z');
    % x = sym('x');
    P0=10^(-3); %目标误码率
t=exp(-1/sigma^2);
r=20; %平均SNR
    R=10.^(r/10);
w=0;
    for i=1:7

        h(1)=sqrt(1/(2.*R))*qfuncinv(P0);
            h(i+1)=(1/sin(pi/M(i+1)))*sqrt(1/(2.*R))*qfuncinv(((log2(M(i+1)))*P0)/2);
        f=@(z) integral(@(x) 0.5.*erfc(0.5.*x.*v.*z.*t.^(z.^2.*x.^2).*sin(pi./M(i)).*(x./sigma.^2).*(t.^(-x.^2./2))),h(i),h(i+1))
        if i==1
                w=@(z) f(z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w=@(z) w(z)+f(z);
            end

end

    [z,feval] = fminbnd( w, 0, 1 );

网友:
    检查一下目标函数及参数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