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金属外壳接地,静电为什么没被导向大地

楼主(2023-02-06):
    大家好,请教各位大咖个问题
    我有一个设备,金属外壳,里面有个wifi模块。
    静电测试时,金属外壳接地,对金属外壳做接触放电6KV,为什么WIFI模块死机重启?

网友:
    所有的外加干扰走阻抗最低的道路,金属壳虽然接地,但有可能接地电阻并不小,导致对内部电路板放电。经常碰到的例如外壳刷了漆,导致门把手/锁孔/上下壳连接合叶会有大的接触电阻;
无非就是堵/疏:查放电通路那地方阻抗大就改哪;如果通过缝隙对内部放电,就堵住;

网友A:
    静电的影响是瞬态的。你说的接地处理不了瞬态的冲击。

网友:
    接地不良造成的,静电没有及时被泄放至大地,向内部泄放了

网友(2023-04-22):
引用 网友A:
静电的影响是瞬态的。你说的接地处理不了瞬态的冲击。

    对的。静电只要对地路径电阻<1E9 ohm,便可瞬时(<1sec)释放70%以上。但静电枪扣合放电开关的动作,会造成静电枪头接受到一个静电放电产生的快速电流脉冲(electrical fast transient),并经由金属外壳流向地,也就是这个transient通过耦合方式影响到待测外壳内部的电路工作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