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铺铜设计

楼主(2023-02-06):
两个不同的网络铺铜,当铺铜界线相接时,如何设置可以做到铺铜大小按照界线两边平均分配?

网友:
请教大神帮忙解答。。。

网友:
    ???做ROUTKEEPOUT 避让呗

网友:
    输坐标平均分配铺铜大小呗

楼主:
    我是做FPBA底下滤波电容布局时,给电容铺了电源和地的小平面,根据FPGA的PITCH设置了栅格,就按照栅格紧挨着画的铜皮

网友:
    COPY就是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