射频通信中为什么必须将原始信号调制到射频载波上?

楼主(2023-02-06):
    射频通信中为什么必须将原始信号调制到射频载波上?

网友:
    一个信号要能发射出去,其发射天线尺寸就要跟这个信号的波长差不多。(电磁场理论的东西就不说了)原始信号频率都是频率比较低的,也就是波长很长,天线很难做。射频信号频率高,天线不用很大就能发射,所以把原始信号调制到射频载波上,以实现无线传输。

网友:
    首先你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基带信号和载频信号,各自的概念和其传输的条件,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哈

网友:
    为了让信号得到最优的传输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