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关于网口通信

楼主(2023-02-06):
如上图,注意我是刻意把输入输出信号的±与芯片自己画的封装的±标反了。

上图是隔离变压器内部原理框图,看不出输入输出有什么区别,另外,我并没有把输入和输出对交换。

想问下:

1.网口隔离变压器也是变压器,我同时把原边两个网络交换、副边两个网络交换,实际上信号不会改变吧。

2.我这样做只是因为差分信号交叉了,我不会打过孔。

各位坛友,懂得、有经验的给说说,到底对不对。

网友:
    网口隔离变压器也是分有输入输出的

网友:
    为什么“刻意把输入输出信号的±与芯片自己画的封装的±标反”呢
    至少可以说有芯片侧和线缆侧的

网友:
    保证网口高数通过 一般都有专业的器件隔离端口  运作EMC  然后走差分对按照需求走 这个资料应该比较多   看一先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