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断电后灯还微微泛亮?

楼主(2023-02-06):
在照明的线路中,经常会看到开关已经关了可是灯还是会微微发亮的情况,浪费不浪费电首先不说,可是看起来就让人觉得烦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?
以前只知道是开关装错了,本应该装在火线上的开关装到零线上去了。今天上网查了一下,关灯之后灯还会微微亮的原因可不止一个,比如还跟灯的质量有关,还跟灯的工作原理会和发光原理有关,甚至跟路线都有关系。
有的网友说“是被断线路与有电线路平行过紧密,使被断线路产生【分布电容感应电】电压。”引起的。
有的网友说“,如果是总闸外,釆用了一个单p空开控制一套灯的多套组合,众多零线上的感应电流会使在这个环境中LED微亮”
有的网友说“日光灯工作时间较长或工作环境温度较高时,就会发生关灯后灯管内部温度高的情况,这样一来,就会发生关灯后灯管微亮的情况”
有的网友说“日光灯管与节能灯管一样,都有一定的“余辉”,切断电源以后,还会亮一段时间,才慢慢暗下去”
有的网友说,”如果电源开关装在零线上,没有切断火线,那关灯后就会长久地闪下去.另外如果是旧开关,内部不清洁,关断以后也可能会有微弱的漏电,使灯管闪光”
虽然众说纷纭,但总结起来大概就是下面几点原因:
第一,控制开关装在零线上了。
第二,开关没装错,是灯泡内部的问题。
第三,断开的控制线跟带电的电线距离太近产生感应电。
说实话,对于日光灯和led灯,它们的工作原理和发光原理我真不清楚,(可怜吧,不过我也不想清楚)更不用说根据其内部结构去维修处理,我就说说假如开关装在零线上怎么改吧。
我的理解是,当开关切断零线之后,火线通过灯泡的电流形不成回路,所以灯泡两端没有足够的电压,因而灯泡微微发亮。
解决的办法有两种。
如果是明线安装,那还好说,更换开关的位置把开关装在火线上就解决了,如果是暗线,那就有点麻烦了,不过假如一定要改的话,我倒是有一个想法,跟大家说说看行不行?-

如果客户非要改的话,我们只有在灯座上考虑,在灯座附近加装一个继电器,安装方法如下图。
开灯的时候合上开关s,继电器线圈得电,继电器两个常开触点闭合,通往灯泡的线路接通,灯泡发亮。
关灯的时候,打下开关,继电器线圈断电释放,它的常开触头也复位,同时切断火线和零线。这样,就不会有低电压和感应电压的现象,大家觉得如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