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的EN引脚以及PWM引脚要不要加限流电阻跟下拉电阻呢?

楼主(2023-02-06):
芯片的EN引脚以及PWM引脚要不要加限流电阻跟下拉电阻呢? 我想大部分芯片都是一样的,有的可能内部加了下拉电阻,我们需要考虑加吗  是不是最好再并联一个电容呢?

网友:
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上都有写,仔细看一下,按手册来就好。

网友:
EN的本意就是使能脚,需要激活该管脚才会有输出
“要不要加限流电阻跟下拉电阻呢?”
那确实要看看该芯片手册是怎么激活才能输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