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等长的疑问,请教

楼主(2023-02-06):
    allegro的等长布线,创建Match Group为什么要先做Pin Pair呢,如果这些线之间没有分支。 是不是可以不用做Pin Pair, 直接用NET创建Match Group也可以实现控制等长? 谢谢!

网友:
    NET只有两个点就不需要Pin Pair

网友:
    点到点的NET(没有其他分支)可以直接创建Match Group,再把等长误差设置好也可以,不需要做Pin Pair。

楼主:
    多谢,多谢,理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