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CST mesh设置与精度的关系

楼主(2023-02-06):
CST mesh设置如果每波长划分的点数,lines per wavelength,设置成10,20或者30,比如说波长为800nm,要想知道1nm,2nm这种小距离的差距引起的变化就不准确了。
希望大侠门能详细解释下mesh里面设置,哪个确定了最小计算单元的大小,如果想要知道比计算单元还小的值,CST就不适用?谢谢!

网友A:
    有这么短的东西嘛,如果都是小尺寸,就很好划分网格。最怕的就是你在一个电大尺寸上面划分小尺寸,1000w的网格数目,计算机算一天都算不完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这么短的东西嘛,如果都是小尺寸,就很好划分网格。最怕的就是你在一个电大尺寸上面划分小尺寸,1000w的 ...

是呀,就怕结构中有尺寸差别太大的仿真区域

网友:
    可以在网格设置里定义min mesh step强制规定最小网格大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