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压器差动保护的原理

楼主(2023-02-06):
为了更形象的了解变压器差动保护原理,就如同下图,当左F左≠F右时所受的力的和不为零,木块不平衡,当F左=右木块所受的力的合力为零,木块是平衡静止的。
差动保护是利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中“在任意时刻,对电路中的任一节点,流经该节点的电流代数和恒为零”的原理工作的。差动保护把被保护的变压器看成是一个接点,在变压器的各侧均装设电流互感器,把变压器各侧电流互感器副边按差接线法接线,即各侧电流互感器的同极性端都朝向母线侧,将同极性端子相连,并联接入差动继电器。
在继电器线圈中流过的电流是各侧电流互感器的副边电流之差,也就是说差动继电器是接在差动回路的;从理论上讲,正常情况下或被保护区域外故障时,流入变压器的电流和流出的电流(折算后的电流)相等,差动回路中的电流为零。(要使主变高低压测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值一致,必须选择不同变比的电流互感。)但因各种因素流过差动回路中存在不平衡电流,所以差动保护动作启动电流值需计算整定。当差动电流大于差动保护装置的整定值时,保护动作,将被保护变压器的各侧断路器跳开,使故障变压器断开电源。
产生变压器不平衡电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原因:
1、由变压器励磁涌流Ily所产生的不平衡电流;
2、由于变压器两侧电流相位不同而产生的不平衡电流;
3、由计算变比与实际变比不同而产生的不平衡电流;
4、由两侧电流互感器型号不同而产生的不平衡电流;
5、由变压器带负荷调整分接头而产生的不平衡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