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由器放置位置的选择

楼主(2023-02-06):
虽然WiFi信号可以传递的比较远,理论上可以达到50米以上,但是它的穿墙能力很差,而且很容易被干扰,狭小的空间和遮挡都会影响WiFi信号的传播。假如,房间里有个位置相对比较空旷,那就再好不过了。

其次,路由器最好也不要摆放在地上,因为很多路由器的天线在一定程度上会向下发射信号,而把路由器放置的高一点,传播效率就会更高了。
此外,无线路由器的WiFi信号,很容易受到电视、微波炉等电器的干扰,所以最好也不要放在电视柜的下面或者附近。
因此,在家中安装路由器的时候,最好不要放在过矮或封闭的地方(如地上或柜子里),也不要放置在电视、微波炉等容易受干扰的电器旁边,应该放置在周边比较空旷的地方,有利于提升Wifi信号强度与覆盖范围。

如今很多无线路由器的天线一般有两根、三根,甚至是四五根,对于这种多天线路由器,天线又如何如何正确摆放呢?
如果无线路由器只有2根无线天线,则建议让天线一根竖着来,一根横着来。

路由器天线摆放方法
当然,也可以是下面这种方式的多角度,总之最佳的路由器天线摆放,应该是天线指向不同方向,而不是同一个方向。

路由器天线摆放正确姿势
如果是三根或者四根等多天线路由器,可以将路由器的天线横放、竖放、斜放等多种角度方向组合,总之不要将所有天线指向同一个位置即可,这样可以更为有效的覆盖空间,提升WiFi覆盖率与信号强度。
因为当手机或者电脑的Wifi天线和路由器的天线平行的时候,信号接收是最好的。一般来说,笔记本电脑上的Wifi天线大都是平的,而手机则完全取决于你怎么拿了,把天线调整一下方向,手机就更容易获得更强的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