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件器件可以做成通孔回流的封装么?

楼主(2023-02-06):
各位大神们,是不是所有的插件器件都可以做成通孔回流的封装啊,还有就是做成通孔回流封装是不是焊盘多加一层paste就行了

网友A:
不是所有的插件器件都可以做成通孔回流的封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所有的插件器件都可以做成通孔回流的封装。

哪些插件不能做成通孔回流封装呢?

网友:
    你的插件器件要支持回流焊的工艺才可以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