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数方程求解

楼主(2023-02-06):
    f1=0.9;
    f2=0.1;
    e1=2+3i;
    e2=7+9i;
    f1*(e1-e)/(e1+2e)+f2*(e2-e)/(e2+2e)=0;
    其中e为复数,如何求解e。

网友:
    仅供参考
    syms e
    f1=0.9;
f2=0.1;
    e1=2+3i;
    e2=7+9i;
    eq=f1*(e1-e)/(e1+2*e)+f2*(e2-e)/(e2+2*e)==0;
es=solve(eq)

网友:
    你这就是个简单方程,直接用 solve函数(超链接,自己点进去看) 求就可以了。
    复杂方程则要改用 fzero函数(超链接) 或 fsolve函数(超链接) 等数值方法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