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该电路这样设计是否合理呢 请老师指教

楼主(2023-02-06):
    上下两个IC,当上面的IC检测到错误时,MOS管导通,那么这样 上下两个IC输出脚都被拉低了,输出给mcu低电平,那么MCU就能检测到错误了,这个电路有什么缺陷吗?

网友:
    这是所谓开漏(开集)电路。逻辑上两个管子构成 “线与” 关系,即两个管子的漏极均为高,输出才为高,任一管子漏极为低,输出即为低。

网友:
    是否合理,那要看此电路是否满足你的要求。满足要求,就是合理的,不满足要求,那就不合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