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igbee无限数据传输模块在无线个域网有什么作用?

楼主(2023-02-06):
    Zigbee无限数据传输模块在无线个域网有什么作用?

网友:
    Zigbee协议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支持网状网络的能力。在网状网络中,节点与其他节点相互连接,使得每个节点之间有多条路径连接。通过复杂的、内置的网格路由表动态更新和优化节点之间的连接。

网友:
    Zigbee 3.0的向后兼容性意味着已经在Zigbee Light Link 1.0或Home Automation 1.2配置文件下开发的应用程序可以用于Zigbee 3.0。智能能源配置文件在功能层面上也与Zigbee 3.0兼容,但智能能源有额外的安全要求,这些要求只能在配置文件中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