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X8点阵显示数码管字体取模软件

楼主(2023-02-07):
图上的字体字模取模,用的什么软件?我用PCtoLCD2002取模没办法办到,有知道的大神支个招或者给个软件谢谢

网友:
这玩意儿的子模是由硬件决定的吧。很少有通用的,因为每个人的硬件连接不同

网友:
如果只是显示数字的话就好办了,你把所有的数字都显示一遍然后手工计算字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