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将1MHz的TTL信号电平提升到50V?

楼主(2023-02-07):
当前有1MHz的,0~5V脉冲信号,
欲将其放大为0~50V,用于对后端元件电压加载,对电流大小没有要求。

网友:
三极管,MOS管搭个开关电路都行的,但要注意三极管和MOS管CE和DS之间的耐压要大于50V。

网友:
三极管放大就行了吧。

网友:
电压比较器应该可以吧。

网友:
三极管 MOG管都可以注意要2级 一级的话是反向信号 2级是 同向信号另外 选件要注意元件参数是否符合要求,否则信号会有延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