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收发模块体积真的是越小越好么?传输距离越远越好么?

楼主(2023-02-07):
无线收发模块体积真的是越小越好么?传输距离越远越好么?

网友:
模块的体积并不是越小越好,一味的追求小体积并不明智,因为有的模块体积非常小,但是它的功率和传输距离却达不到项目的要求。

网友:
一般来说,体积越小,功率也会相对比较小,从而传输距离就没那么远,消费者要结合实际项目应用中需要达到的传输距离。如果传输距离、功率等都符合的情况下,体积越小越好。价格会越高,可见CPU的纳米级别。

网友:
经常买模块的客户都知道,无线收发模块的传输距离并非是越远越好。一般情况下模块的距离越远,功率越大,体积越大,一味的追求远距离通讯是不可取的。因为在实际项目应用中,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很多,比如通讯稳定,没有误码,频率没有偏移,适合的传输距离等。所以适当距离选择适当功率模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