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位曝光前的板为什么要预烘烤板?而且是低温(75±5℃)烘烤?

楼主(2023-02-07):
对位曝光前的板为什么要预烘烤板?而且是低温(75±5℃)烘烤?) e/ `2 P3 c) J; A5 i

网友:
对位曝光前的板预烘:是将油墨中的溶剂更加充分的挥发掉,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在对位时板面油墨未经初步固化导致粘菲林,造成板面掉油和菲林污染、掉挡点。

网友:
阻焊液态感光油墨在>85℃的温度下烘烤容易被固化死,同时在加工印刷过程中由于它具有粘度流动性,所以一些焊盘和 SMT 高出基材的部分以及一些元件孔内油墨就会比较薄

网友:
高于 80℃的温度下烘烤,就会被完全固化,再加上在对位曝光时高能量的紫外光照射,导致此部分的油墨完全交联,在显影时就不易被碳酸钠溶液所溶解掉,产生显影不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