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内部有关天线的经典教程

楼主(2023-02-07):
第一章 第一章 无线电波和超短波的基本知识 无线电波和超短波的基本知识
1、1 无线电波的概念:
无线电波是一种能量传输形式,在传播过程中,电场和磁场在空间是相互垂直的,同时这两者又都垂直于传播方向。

无线电波和光波一样,它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媒质有关。无线电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等于光速。我们用C=300000公里/秒表示。在媒质中的传播速度为:V=C/(ε)1/2,式中ε为传播媒质的相对介电常数。

无线电波类似一个池塘上的波纹,在传播时波会减弱。

电磁波的传播

无线电波的波长、频率和传播速度的关系:
可用式 λ=V/f 表示。在公式中,V为速度,单位为米/秒;f 为频率,单位为赫兹;λ为波长,单位为米。由上述关系式不难看出,同一频率的无线电波在不同的媒质中传播时,速度是不同的,因此波长也不一样。

1.2 无线电波的极化
无线电波在空间传播时,其电场方向是按一定的规律而变化的,这种现象称为无线电波的极化。

什么是天线?
把从导线上传下来的电信号做为无线电波发射到空间
收集无线电波并产生电信号

网友:
线天线是最简单的短波天线之一,它们非常适合作为短波新手的第一根天线、应急通讯时的速搭天线选择,或者作为老手野外架台时的一个选项。制作它们并不需要很高的技术或很多钱,而且他们的效果还不错。

网友:
最无脑的长线天线:这种天线由长线、地线和天调组成,其优点是架设方便,无脑,直接可以使用。缺点是需要天调。在确定波段及频点的情况下,可以使用长线1:9巴伦替换天调。

网友:
    不错不错,小火慢炖出精品,美食美味,尝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