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让其可正常显示倒计时

楼主(2023-02-07):
  • #include
  • #include
  • #define a8255_PA XBYTE[0xd900] /*PA 口地址 */
  • #define a8255_PB XBYTE[0xdb00] /*PB 口地址 */
  • #define a8255_PC XBYTE[0xD5FF] /*PC 口地址 */
  • #define a8255_CON XBYTE[0xde00] /*控制字地址 */
  •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  • #define uint unsigned long int
  • uint a,n,i,j,x=1,b=1,tt=0;
  • uint table[]={0x80,0x9B,0x42,0x0A,0x19,0x0C,0x04,0x9A,0x00,0x08};
  • void delay1(void)
  • {
  • 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•         for(i=250; i>0;i--);
  • }
  • uchar inkey()
  • {
  •         uchar i,j=0x10,k;
  • uchar keytab[20]={0x18, /*0*/
  • 0x28, /*1*/
  • 0x48, /*2*/
  • 0x88, /*3*/
  • 0x14, /*4*/
  • 0x24, /*5*/
  • 0x44, /*6*/
  • 0x84, /*7*/
  • 0x12, /*8*/
  • 0x22, /*9*/
  • 0x42, /*10*/
  • 0x82, /*11*/
  • 0x11, /*12*/
  • 0x21, /*13*/
  • 0x41, /*14*/
  • 0x81 /*15*/
  • };
  •         a8255_CON=0x81;
  •         a8255_PC=0x00;
  •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•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      a8255_PC=j;
  •                 a8255_PA=0xff;
  •                 a8255_PB=0xff;
  •                 k=a8255_PC;
  •                 k=k&0x0f;
  •                 if(k!=0)
  •                 { delay1(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a8255_PC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k&0x0f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!=0)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•        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j=j<<1;
  •         delay1(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k=k+j;
  •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•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if(keytab==k) break;
  •         }
  • return i;
  • }
  • void delay(uint z)
  • {
  •         uint x,y;
  • 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•         for(y=11;y>0;y--);
  • }
  • void display(uint a)
  • {
  •         uint wan,qian,bai,shi,ge;
  •         wan=a/10000;
  •         qian=a%10000/1000;
  •         bai=a%1000/100;
  •         shi=a%100/10;
  •         ge=a%10;
  •         a8255_PA=0xfd;
  •         a8255_PB=table[wan];
  •         delay(1);
  •         a8255_PA=0xfb;
  •         a8255_PB=table[qian];
  •         delay(1);
  •         a8255_PA=0xf7;
  •         a8255_PB=table[bai];
  •         delay(1);
  •         a8255_PA=0xef;
  •         a8255_PB=table[shi];
  •         delay(1);
  •         a8255_PA=0xdf;
  •         a8255_PB=table[ge];
  •         delay(1);
  • }
  • void display1()
  • {
  •         a8255_PA=0xdf;
  •         a8255_PB=0x80;
  •         delay(1);
  •         a8255_PA=0xef;
  •         a8255_PB=0x7f;
  •         delay(1);
  • }
  • void init()
  • {         a8255_PA=0xff;
  •         a8255_CON=0x81;
  •         tt=0;
  •         TMOD=0x01;
  •         TH0=0x3c;
  •         TL0=0xb0;
  •         EA=1;
  •         ET0=1;
  •         TR0=1;
  •         EX0=1;
  •         IT1=1;
  • }
  • void main()
  • {
  •         uchar n=0,k=0xdf;
  •         init();
  •         a=0;
  •         while(1)
  •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n=inkey();
  •         switch(n)
  •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       a=99999;        break;
  •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a=9999;         break;
  •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a=999;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•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 a=99;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•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         a=9;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• }
  •         if(n==5)
  •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      do
  •        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1(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inkey(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n!=5)&&(n!=16))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=0;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        }while(x);
  •                 x=1;
  •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display(a);
  •         }
  • }
  • 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  • {
  •         TH0=0x3c;
  •         TL0=0xb0;
  •         tt++;
  •         if(tt==20)
  •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      tt=0;
  •                 if(a)
  •                 {
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--;
  •                 }
  •         }
  • }

  •

网友:
图也有了,程序也有了,你还想要啥?

网友:
数码管分共阳极和共阴极两种,你应该是选错了;库里面是有说明它什么极的

网友:
单片机P0口加上拉电阻试试,其实也可以不用8255A,单片机的接口够用了。

网友:
1:8255的复位信号从哪里来?
2: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?
3:数码管内部是否带有限流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