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音传感器模块中,麦克风两端为什么要并联个电阻?

楼主(2023-02-07):
想问一下,为什么那个麦克风两端还要并联电阻和电容(红线圈出的部分)啊?这两个元件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?可以去掉他们吗?

网友:
r5作用是阻尼作用,防止声音信号突然过大,引起信号放大器过载,c6作用是对音频高频杂波有效旁路,去除音频中过高的杂波,总的目的是能够输入最佳的音频信号提供给后续信号放大器工作.

网友:
两个电阻分压是提供偏置,但是下地电容跟耦合电容一样大,岂不是会把音频信号给滤掉了?

网友:
Q1的基极没有偏置,静态工作点比较低。通过C6的输入信号幅度不能过大。因而,在C6的前面必须降低信号的幅度。如果,R6换到C6的后面,去掉C5,高频成分能过放大,音质效果会更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