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Verilog或VHDL写一段代码,实现消除一个glitch(毛刺)

楼主(2023-02-07):
用Verilog或VHDL写一段代码,实现消除一个glitch(毛刺)

网友:
消除毛刺的方法,就是防止亚稳态的措施(例如降低时钟频率,用更快的触发器FF),因为毛刺可能会导致亚稳态

网友:
最好采用同步器的方式,将传输过来的信号经过两级触发器就可以消除毛刺。但这种方式消除毛刺是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,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消除,只能尽量降低毛刺的影响。

网友:
module    glitch(
input      clk,
input      rst_n,
input      data,
 output reg value_d);

reg  data_t0  ;
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   if(!rst_n) begin
      data_t0  <= 1'b0;
      value_d  <= 1'b0;
     end
   else begin
      data_t0  <= data   ;
      value_d  <= data_t0;
     end
end

endmodu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