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改善阻焊对位曝光后板面出现的菲林底片印?

楼主(2023-02-07):
如何改善阻焊对位曝光后板面出现的菲林底片印?

网友:
在对位前适当加长板面预烘的时间(不能加高温度)

网友:
适当降低曝光机(10—15%)的真空度,降低一定的曝光能量。

网友:
控制菲林面的清洁质量和使用寿命。控制擦气的频率不宜过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