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 LPC2104,在 FLASH 中存放运行代码是否能正常运行

楼主(2023-02-07):
请问:在 UC/OS-II 目录中的 README.TXT 下,有的例子说:"仅 lpc2106 有足够的 RAM可以在 RAM 中放入所用代码."那么,如果我使用 LPC2104,在 FLASH 中存放运行代码是否能正常运行 谢谢!

网友:
主要看数据是否超出 16k,如果超出,请减少任务占用的堆栈.

网友:
LPC2104是一款单片机,LPC2104基于一个支持实时仿真和跟踪的ARM7TDMI-SCPU,并带有128k字节(kB)嵌入的高速Flash存储器,128位宽度的存储器接口和独特的加速结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