半桥双管式开关电源频繁烧管子

楼主(2023-02-07):
半桥双管式开关电源没有短路,负载十几分钟左右就烧管子,但是只烧开关管跟保险,其他元件都是好的,换上新的管子负载十分钟左右又烧了,烧了好几个了。
没找到原因请求大佬支招

网友:
估计是高压击穿,检查二极管

网友:
将整流桥更换再说。

网友:
    烧保险是因为电流大啊,也就是负载比较重,你看一下换一个轻负载,还烧不烧,不烧的话就是负载太大了。需要重新更换参数

楼主:
    4752稳压管在第一次炸机时已经半好半坏了处于半击穿吧。后面单独给控制电路上电测驱动脚电压偏低只有1.9v左右,后发现4752的问题换下解决。
    当时通市电测过驱动脚电压为2.10v、单独上电测得1.9v才发现问题,换了4752重新通上市电测得2.25v电压对比了一下这才是正常的电压。